商城
主板电容问题!(新手)

楼主(2008-02-10):
如果!主板供电!!16V 1000 UF电容坏了!(图上面的3个)
会烧它后面的 MOS 跟 电感吗!!!还有电感后面给CPU供电的电容吗!
window

网友:
会不会烧只有检测后才能知道,在线测或取下来测一下。

网友:
会 我想肯定会 你遇到此累问题吗

网友:
我的13个2200uf的电容全部爆了,直接换电容的话能修好么?
我还不会测量呢。

网友:
电容失效 不会使电源的MOS烧毁的。。。。。。

网友:
尽快更换,有可能烧上管和PWM,下管、电感以及VCORE滤波电容可能性很小

网友:
对啊 可不要把小问题 不当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