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9000键盘连键了

楼主(2008-02-10):
有一台HP的NX9000键盘连键了,按W会把QW都打出来,按S会 把AS都打出来,请教应该要怎么修这样的键盘?

网友:
量出漏电的连线,用高压打开就行,最简单的是用220V串一个15W的灯泡

网友:
主要是要怎么量?表笔打哪里哦?

网友:
HP的键盘换来才100块左右   至于修  只的浪费时间而已 况且你也不会修  建议更换 因为修那个实在没多大意义

网友:
换吧,又不贵的,谁又时间给你修啊 ,修了半天能收你多少啊 ,

网友:
要是都买了换,那还要修理做什么,主板坏了,也去买一个换上得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 `` `

网友:
能修的尽量修,但是花费时间比较多的,可以选择放弃.....毕竟是赚钱为首,,,,...

网友:
现在真的没必要修了,很久以前换过键盘也要1000多的
我不修键盘好多年

网友:
过市电,高压接灯泡,不过要小心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