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1通道波形打不大,2通道可以打大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2-10):
示波器  1通道波形打不大,2通道可以打大  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怎么回事,你的示波器有毛病!

网友:
示波器 1通道波形打不大,2通道可以打大

示波器  1通道波形打不大,2通道可以打大,我就用2通道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