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000 ati x700故障求救!

楼主(2008-02-11):
刚开始的时候玩fifa2007,进去选择1280*720,刚开始玩速度不错,效果也挺好,过不了2分钟,游戏速度立马变慢,一跳一跳的,退回windows再进去亦如如此,只有重新启动机器进入才能速度快些,但玩不了几分种后依然如此,驱动换了7.12,7。10和8.1都如此。

没过了几天,看码率稍高的hdtv,几十秒钟后立马花屏,死机!

用3dmark01和03测试,都是进去几秒钟就花屏死机了,系统也重新安装过,用chc调节cpu以及显卡核心、显存速度,问题依然如此,且越演越烈,chc显示显卡温度60度左右(看hdtv之类的),平时正常操作50多上下。

请问此症状是否为显卡虚焊啊,是否真的只能去找商家bga维修呢,大概费用得多少啊

网友:
你可以换换电容试试 同样情况我换了电容解决了

网友:
晕,电容?
哪颗呢,怎么才能检测出啊,呵呵

网友(2009-10-13):
楼上兄弟说清楚点 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