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与维修方向有关的常用诊断码

楼主(2008-02-11):
AWARD & AMI BIOS POST 重要代码---------------张先生农历新年的第1篇译文

注意:请到BIOS厂商的网站查看完整的POST代码,这里只是通用代码的概要解释,所有代码用16进制表示。

                     AWARD                                                         AMI
C0                 OEM规定的缓存控制             D0                        上电延迟
01,02            处理器测试                          D3,E0,1A,45-53      内存
03,BE,08,BF   芯片组测试/初始化                E1,E2,12,24,25       DMA/IRQ控制器
04                内存刷新测试(芯片组)        59-67                     DMA/IRQ(继续)
05,0C,62       键盘控制器                          ED,EE,8F                软驱
07,0B           CMOS和/或电池检查              8D,91                     硬盘
C1,30-32       内存测试                             F0-FF                      刷新过程AMIBOOT.ROM文件
C6,08,3E       缓存检察/测试                     07                           CPU
0D,0E           显卡接口                             08,0A,0B                 CMOS,电池
0F,10,11       DMA测试                             D1,0C-10,80-84,9E   键盘
15-19,B0       IRQ/NMI测试                       14,19,A4,A5            芯片组
3D                鼠标检察                            27,28,2B-34             显卡接口
41                软驱                                  8B                           PS/2鼠标
42                硬盘                                   9A,9B                      打印口/串口
43                串口/并口                            00                          磁盘启动(中断19h)
FF                启动

这不是完整的文本,可能不能完全反映最新的BIOS版本。如果你试图作故障诊断请查看你的系统BIOS生产商的支持网页。
卡上的LED仅仅显示是否有电压,并不给出精确的电压值。要确切了解供电情况请使用相关仪表。
我们不回答关于维修电脑的任何问题!

原文如下:

网友:
张老,C1,30-32应该是内存测试,你可能看跳了。

网友A:
C1,30-32的确是内存,  张老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30-32的确是内存,  张老看错了................

谢谢,已经改过来了。

网友(2008-03-18):
的确是很不错的教程
给人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