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后置接口故障?

楼主(2008-02-11):
向各位大侠请教:我的硕泰克65JVB P3电脑主板USB后置接口最近出现故障,主板后面有两个USB接口,原来可以用移动硬盘,也可以用U盘;后来只能用U盘,不能用移动硬盘;再后来两者都不能用了。而且是一个接口坏,现在两个都坏了。想请教一下故障大概在哪?PC电源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试换过了。
这款主板已经用了七年了,还不舍得扔,想试着修一下,谢谢!

网友:
fghdfhddgdgdfgdgdgdgdgdg

修不来主板 -10 恶意灌水

网友:
可能是USB 5V供電不足引起的。你查查看。

网友:
应该是USB供电出问题了, 查查供电线路

网友:
usb供电电阻烧断了,要不就是供电三极管烧了,有电子基础就跟着电路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上去U盘、移动硬盘以后灯还可以亮,但是检测不到设备。

网友:
有这么几种可能,USB供电无电压或偏低。
估摸可能偏低造成的,看看你的板上跳线是否是插在5VSB上为USB供电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因为电源老化造成5VSB电压偏低或电流偏小

网友:
有不有种可能就是5V供电的虑波电容失效了呢。你换下电容试下。

网友:
还有就是5V供电的电感烧坏变值了引起的故障.还有可能是USB座子内的接触弹片接触不良或变形引起的,但后一种可能性较小.

网友:
我有也有碰到过,肯定是你插反造成的,

网友:
用电表查USB D- D+ 对地二极值是否异常, 如正常, 则查供电是否偏低, 相连的电感是否变值.

网友:
想要个电路图

各位大侠,能不能提供一下主板USB接口的供电电路,或者网站上有没有相应的链接,有的话提供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有进展

由于没有万用表,今天把接口附近打扫了一下,插上U盘后,其中一个USB接口居然能认到一下盘,但过一会又弹出窗口说我非正常拔插,一分钟弹出五六次这样的窗口,害我不敢拷东西。
另一USB接口我插上后也有提示说:设备安装错误。两个接口两种故障,真搞不懂。各位大侠,知道原因的告诉小弟一下。
决定明天找个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接口接触不好,有点老化了,换USB接口。

网友:
我的电脑也有这个问题,来后四个USB都好好的,但有一天,我买了个USB小灯,插上后,同一排的USB接口就不好使了,插上灯能亮,就是不识别U盘了,没办法,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肯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刚才找了个万用表量了一下:
VCC和GND之间电压4.98V,电流13mA。
DATA+对GND电阻7欧姆;
DATA-对GND电阻3.5欧姆;
插上u盘后居然连灯都不亮,到底那个地方出故障了呢?
实在不知道为什么,麻烦大伙指点一下!

网友:
你量一量usb中间的4个点对地的阻抗是不是有短路的现象  正常的情况下阻抗是一样的

网友:
usb 供电问题引起的故障,仔细看看...............

网友:
刚才找一块好的主板量了一下,DATA+和DATA1对地的电阻都是13k左右,看来我的主板确实是有问题,不过想请教各位,DATA+和DATA-连接到主板上的哪个芯片呢?因为主板上有很多元件,我实在找不出这两点链接到哪里?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刚才把电感换了,再次测量,感觉VCC部分应该正常了。
排组本来想换的,但测量两组DATA+和DATA-的对地电阻,这次四个居然都是13K左右,因此没换。
通电,但是插上U盘,灯可以亮,闪了几下,认到了U盘,但是过了几秒钟,弹出窗口,提示我不要拔插,可是我明明没有拔插,真奇怪。两个接口都是同样的现象,真是搞不懂。
补充:我还找了一块PCI转USB接口的卡,接上后能够认到卡,但是无法安装驱动,老是显示“安装设备时出现一个错误,数据无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