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0笔记本开机不正常

楼主(2008-02-11):
我的联想150笔记本,第一次故障是在正常运行过程中突然“咔哒”一声黑屏,电源灯亮,硬盘也在转动,光驱也可以弹开。关机再按开机键,启动后几分钟后就如出现上面的情况。有时按开机键也不一定能有屏显,有时开机后,也能运行个十分钟八分钟的,但最终还是出现上面的情况。液显、硬盘、光驱、电源、电池,内存判断正常,问题集中在主板上。不知问题出在主板的哪儿?敬请指教!

网友:
你的情况,建议你到专业的维修点去修。
因为你可能对芯片级维修压根就不了解。

网友:
呵呵   可能是CPU供电问题  你修的来就修  修不来千万别把问题恶化 哈哈  要听楼上兄弟的箴言

网友:
还是到 专业的地方看看。。。。。。。。。。。。。。。。

网友:
旭日150的问题,帖子里很多了,自己看一下了,加焊电源芯片了

网友(2008-03-28):
:) :) :) :) :) :) :) :)

北落师门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建议自己技术不成熟的话,,还是送到专业维修地方吧

网友(2008-04-28):
还是送到专业维修地方吧 :) :) :)

网友:
你做的已经够多的了,剩下的就不要自己弄啦找个专业的地方去维修吧

网友(2008-07-06):
加焊或者更换3205,100%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自已会拆会装的话看到上面的大师们的回答90%都可以把这个问题修好了。但是如果不会拆装的话就最好是不动为好,要不装的时候螺丝把主板搞穿了还赔别人主板就亏大了!!!!遇到很多这样的把长螺丝装到到上短螺丝的结果后来主板报费了

网友(2009-02-17):
联想旭日150主板ADP3205J虚焊造成不开机问题是一个通病。

对此,我的解决办法是:

1、加焊ADP3205J,使机器正常运行。
2、不安装ADP3205J所在处的螺丝,使该处可以小范围上下活动。

详见: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93108-1-1.html

网友:
说简单 做起来难呀  还 是给人家钱吧

网友:
加焊或者更换3205,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
联想旭日150主板ADP3205J虚焊造成不开机问题是一个通病。

对此,我的解决办法是:

1、加焊ADP3205J,使机器正常运行。
2、不安装ADP3205J所在处的螺丝,使该处可以小范围上下活动。

详见:

http://www ...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跟俺一样的处理方法,俺修过以后,从不装那颗螺丝

网友:
今天又修了一台联想旭日150,超爽,基实很多笔计本用ADP3205J封装的都有这个通病的.我前几天修一台华硕笔计本也是加焊这种类型的芯片后OK的.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cpu这块的事,要不是供电,也有可能是cpu空焊

网友(2009-04-14):
上面11楼的   是不是有经历这样的事情。嘿,,拿去专业维修去修吧,。

网友:
没错,先加焊ADP3205 CPU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