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是865主板,用诊断卡看有复位,复位灯常亮就是没有跳 ...
微是865主板,用诊断卡看有复位,复位灯常亮就是没有跳变。

楼主(2008-02-11):
我今天接一个朋友的主板,电压都正常,CPU的电压是0。97,内任电压是2。6。上拉电压是1。26其它的电压也是正常的。就是只有高电平,一直是3。3的。不会跳变,我量了一下IDE的第一脚是5伏的电压,不知到是什么问题,希望同行的师兄们帮帮忙啊在!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复位灯常亮

网友:
板内很多没有复位的维修方式, 善用搜索的功能, 可以找到一堆你要的数据.

网友:
复位常亮就是没有复位吧,cpu供电偏低. 先搞定cpu供电.

网友:
师兄们啊!我用的是俄罗斯诊断卡。我不知到你们用过没有用过,假如你说是没有复位的话那IDE怎么会有复位的高电平呢!我的主板是865的啊
不是845啊,这个电压是在假负载上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