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5寸 D357液晶点不亮

楼主(2008-02-11):
液晶点不亮,指示亮一下就灭了,图片传不上来请问有谁知道怎么修吗?

网友:
换高压板试一下!应该是它! :D

网友:
如果你拆開~看電源板~檢查 all  電容 ~看看是否有凸起 or 爆掉!~有就換掉!~因該就會正常了

如果沒有!~那就跟~ " 佳順" ~ 說的一樣~ " 换高压板试一下!应该是它!"

不過我想妳~因該是不會有~ 高压板 ~

通常~~ 高压板 ~故障!~ 絕大部分是~ 電容 高壓線圈 or 電晶體故障!~

网友:
 这种现象电源,高压板,灯管都有可能的。

网友(2008-04-12):
我有个17寸的今天被雷辟了,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高压板和 驱动板都会引起这个问题
  建议线测下驱动板 有没有那几组主要电压
  然后代换高压板 看看

网友:
这个范围大了,按故障比例来区分通常如下:
1.高压板
2.电源
3.驱动板
4.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