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复位!

楼主(2008-02-11):
请教高手,有一块865火龙王的主板能顺利跑到FF可以显示 ,接着它就自动从00跑到FF 老是这样,后来我把硬盘电源把掉后 就不再自动复位了 ,请问应该怎么修啊????在线等。。。。。
硬盘

网友:
应该是南桥或硬盘的问题,先用替换法排除硬盘。

网友:
谢谢张先生了!!!!!我换了硬盘还是一样的,可能是SB虚焊了吧????

网友:
可能是北橋有問題,換了試下.......

网友:
电源无问题吧????????
刷下BIOS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