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哪些元器件的性能跟温度有较大关系?

楼主(2008-02-11):
遇到过很多主板  重启N次或者手动加热后就能正常开机了 但不知道哪些元器件的性能受温度的影响较大  知道了这些 以后就可以有的放矢了  请知道朋友说下....

网友:
主板上的元件都与温度有关,其中以电解电容和集成芯片最敏感。

网友:
谢谢张老师的解答 看来以后再遇到此类问题 就要找电解电容和集成芯片方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