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显示器551S对比度暗

楼主(2008-02-11):
551S显示器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偏暗,有时候暗了几秒钟又好了,调对比度的按键都跳到100了、是不是加速极的电压偏低?有哪位老师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调一调试试  你说的情况像

网友:
直接把G2电容换了吧,全部都拆下来。不用去测,这电容有时候焊一下就能好半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