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8-02-11):
本人接修一台联想显示器,故障为指示灯亮无法二次开机,经查二次电源管损坏,本人用12N60代换后,试机出现了正常桌面,但是左侧有一条淡淡的竖线,无法消除?不知何故,望朋友们指教!!!!谢谢了!!!
桌面

网友:
只说有干扰线原因很多了,最为复杂,,,有可能是干扰带,也有可能是阻尼条。

网友:
检查二次电源的电容有问题吗 ?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师傅!我再查查。。。。。

网友:
二次电源管用原型号试试,另外行管不良也可能引起,修好告述一声

网友:
此机器更换高压包,阻尼管,行管等均无效!!机器依然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