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认网卡错误

楼主(2008-02-11):
8139的认成8109等 网卡没问题 每个PCI槽上都试了 结果一样 是不是PCI的供电或者时钟有问题?怎么查?

网友:
还是考虑软件问题吧!

网友:
PCI应该没有问题!!!!!!!!
换个网卡看下怎么样!~

网友:
网卡换了N个了 都是一样的 网卡型号识别错误 不知道怎么修? 记得以前也遇到过 能认内置猫 就是不能认网卡 不是网卡的问题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