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45触发怪问题,故障已解决,但原因未知。

楼主(2008-02-11):
我那个贴不能回复,发到这里了。
先换上一个好的晶振,故障依旧。后来感觉板子可脏,潮乎乎的,用水冲冲,刷子刷刷,今天刚好有太阳,就在太阳地晒了一晌,刚试机,可以正常触发了。呵呵 ,等明天再看看,是不是间断性症状。
------------------------------------
(原帖)
华擎845触发怪问题,求助

两块华擎845主板,power-on不能触发,但短接32.768k晶振能正常触发,跑马,进系统。怪事了。
待机电压都正常。

网友:
北桥阻值改变。或者。。北桥周边电阻改变。或者小电容变质。。。

网友:
不触发关NB什么事?
估计是SB脏了,清洗后就OK了!此法常用~呵呵,洗洗更健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