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为了开机要按10多下才能启动?

楼主(2008-02-11):
有块七彩虹N61G的板子,这么冷的天,按了开机,然后又自动关了,在按,又关,一直重复,要按了N次,才能启动,启动后玩什么都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桥虚焊的问题。。。哎,烦,有谁有遇到过吗?
问题

网友:
电源换了吗 主板上有电容鼓了吗 没有的话再怀疑虚焊

网友:
板子还很新的,才用了几个月,不可能有鼓包,电源没问题!我有个朋友也是这问题!都是NF芯片,好象都是单芯片N61的!郁闷死!

网友:
这种现像并不是天太冷所引起的,可能是其它原因.电源的问题最大.

网友:
N61G通病 怕冷 解决方法在论坛里面有

网友:
不会是开关的问题吧
我的一个老板出现过上述现象,换了开关就正常了

网友:
中肯的提醒一下,看看是不是机箱的电源按钮的问题,不好用,因为你知道的,那个开关短路时间长了就是关机呀,按的次数多了有可能就不短路,也就不关机了,以前修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见过的太多了!都是昂达和七彩虹的主板还有其它通路厂商的主板都是一个德行,夏天绝对可以启动,就是温度低了,你要在空调间里就没事了!厂家好像说的是电容和MOS管的问题!个人感觉MOS的问题比较可疑!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08-02-15):
人家易品网络都说了是N61G的通病,只要在CPU座下面加一棵16V1UF的帖片电容就OK了。

网友:
我碰到过清理内存槽和内存金手指好的,楼主可以试看看

网友:
把电源跳线,重启跳线,拔下来,试用改锥接触电源跳线柱直接开机,如果能正常开机的话,就把电源,重启按钮换了.

网友:
不是主板上的电容有问题,就是电源里面的5VSB电路上的电容失效了。。。

网友(2008-03-17):
我想是电容的问题 …………

网友:
天冷!就要预热开机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天暖和了就可以开机了
联想原装机器才买3个月!不敢拆哦

网友:
开关键没问题的话(短接开机针能开机)就查主板开机电路.

网友:
ying gai shi dianyuan wenti huozhe dianrong you weti

网友:
很正常啊!我的IBMT40的本本过年回老家开机就花屏,第二次就可以了
我老家在四川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