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南北桥的好坏

楼主(2008-02-11):
如何通过测量那些点的对地阻值来判断南北桥的好坏?
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如何通过测量那些点的对地阻值来判断南北桥的好坏,希望多有这些文章

网友:
SB好坏的测量:
1, PCIA14对地阻值
2,USB数据脚对地阻值
3,CMOS跳线连SB针帽的对地阻值
4,1117,1084...的中间脚的对地阻值
5,SB边上的电容
6,PCI上的AD线
7,插上电源就发烫
NB好坏的测量:
1,VDDQ对地阻值
2,VCORE对地阻值
3,NB边上的电容
4,NB供电管的输出端的对地阻值
5,内存,AGP的AD线
这些是判断桥好坏常用的方法,个人意见,仅做参考~其他的请大家补充!

网友:
学习了~~谢谢 楼主,共同进步~!

网友:
真的太感谢le,谢谢分享,我以前只知道其中的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