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别硬盘数据线是40芯还是60芯的。

楼主(2008-02-12):
外观好象区别不大。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硬盘

网友:
有60线的吗?我怀疑你对电脑的了解程度!只有80线和40线的,自己拿着实际的线去比较吧!非常明显,即使2~3岁的小朋友只要看过一遍都可以分出来。
[
]

网友:
告诉你一个好办法,数一下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
我想也是 好象没有还没有见过60线的硬盘线吧
那有可能是品牌机里的吧
线的比较 眼睛一看就知道 80的线比较密 40的线很明显就比较粗

网友:
没有60的,只有80与40的
区别:80的要细要密得多,肉眼就可以看出的,除非眼睛有问题的人不看出来.

网友:
80的是比40的多了地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60线,有80和40的。80的密,线细;40的线粗

网友:
上一楼 讲的是费话 是人看了之后都知道拉
不用再讲拉

网友:
这好 不容易啊 ,一个线要细些,一个很粗了

网友:
现在判断80还是40线的标准要改正一下 已经不能通过外观去判断了 我前段时间从不同几个商家那里拿了几根80针的数据线 插上硬盘显示DMA33 当时奇怪 几条都是这样 于是把线头剥开一看 居然有一半是空心的
偷工减料到这种地步

网友:
80的比40的多的都是地线
80的接口有颜色区分,40的都是黑的

网友:
从来也没有60线的啊
线的比较 眼睛一看就知道 80的线比较密 40的线很明显就比较粗

网友:
说不定真有60的,只是我们没有见过,建议发个图看看这个新东东,说不定又是偷工减料的产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