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通过开关控制pci显卡

楼主(2008-02-12):
用mats测花屏严重的显卡 通常步骤要运行mats后 再插入pci显卡或其他好的vga显卡 进入windows查看report报告 这样每次测都要一个步骤:拔插pci显卡 调换vga头  很麻烦 如果同时插入pci和待测显卡 主板都默认pci优先 测试mats会罢工
我想在pci显卡或在pci线路上加个开关 通过开关控制主板对pci的检测 关的时候 主板检测不到 这样可以从待测显卡启动 运行mats 运行完后
开关开 主板检测到pci显卡 从pci显卡启动 进windows 这样就不用拔出再插入了 一劳永逸

大家觉得这样改造有必要吗 如何改造 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NO NO NO 不是二楼的方案 而是通过开关决定主板选择vga和pci显卡的优先权(因为两个不是同时都能亮 插pci vga会不亮)这样做是为了专门用mats检测待修显卡

网友:
哇哈哈,几乎不大可能!
主板认的话只会认一块卡的,另一块卡是很难加进去的
除非你能改BIOS,让主板认两块卡,但由PCI卡显示,检测软件可识别AGP卡。

网友:
在PCI显卡上把VGABIOS的CS信号用一个开关。一边接BIOS 的CS脚。一边通过一个小阻值的电阻接地。。这样子行不?

网友(2008-04-29):
不管怎么说,能这样考虑是很好的,有想象力啊,缺的就是动手了,很多发明就是这样来的,而且很多创见在刚提出时都是不被人看好的.....

网友:
mats 的report 在dos 下也可以看到,也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