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无法识别,确定是硬件问题,如何修理网卡?

楼主(2008-02-12):
网卡无法识别,确定是硬件问题,如何修理网卡,没有明显元器件损坏,已经坏了五块网卡了,想自己修理!望哪位高手指点!并拜师了,想学习修理!不盛感谢!
网卡无法识别

网友:
你的网卡是板载的还是单独的,单独的网卡插上就坏,那就要检查PCI上的几个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可以尝试更换网卡里的晶振,或加焊主芯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