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GL玩游戏重启 (修好了 谢谢大家)

楼主(2008-02-12):
顶星845GL玩游戏重启 电源内存和系统都排除了 内存旁边原来有两个1200uf 6.3V的电容鼓包了 换了电容 还是重启 我现在怀疑内存供电的其它元件的问题 现在在内存右边有个RT9173B的8脚元件和下边有个LM358的8脚元件 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怎么测量他们的稳定性?请大家帮下忙 在线等
问题已解决 原来那块板子 别人修过 换电容换的把主板上的焊点弄掉了 我弄了半天 总算是焊上了 上机试 OK 谢谢大家热心的解答。。。。谢谢你们 不过我还有一点不清楚就是内存旁边的RT9173B的8脚元件和下边的LM358的8脚元件属于什么元件?是IC还是MOS?有什么作用?它们坏的机率大不大?
[
]
重启

网友:
RT9173b应该是驱动场管供电的, LM358辅助电压控制IC,连接场管降压供电的.
datasheet一下看看

网友:
把内存供电管换下看怎么样??~~~~~~~~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内存的供电和AD线的上拉电压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或者看看RT9173周围的二极管有没有击穿 开路的,我就修到过有RT9173芯片的板子就是一个二极管击穿造成,有时进系统蓝屏死机,有时候进系统没事可一打开大型软件就死机的毛病.

网友:
RT9173是内存AD线上拉电阻供电电压调整IC,358是集成运放

网友:
两个配件不易损坏!
至今未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