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R50屏暗

楼主(2008-02-12):
请教一下,IBM R50屏暗.高压条换过也是样的屏暗,屏试过是好的,请问还有那些地方出问题会引起 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请教一下,IBM R50屏暗.高压条换过也是样的屏暗,屏试过是好的,请问还有那些地方出问题会引起 这个问题.谢谢!
你有没测试过至高压条的工作电压及控制电压是否正常,如有,则高压条及灯管故障;如否,则屏线及主板故障,应该区分位置

网友:
第一你可以看一下高压条上有没有16V的工作电压如果有再量一下有没有3。3V的开启信号如果有高压条有问题。16V在主板的屏线插槽旁有一个小保险看看有没有坏。

网友:
查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有没有开关信号啊,供电,等。。。。。。。。。。。。。。。。。。。。。。。

网友:
IBM的机器在给高压板的 电压在主板上通常通过个保险丝的 ,那 家伙经常坏的  ,看看那

网友:
控制电压,开机后出现画面时应有5伏左右电压。亮度控制。《从高压板上去测》按下亮度调节看有没有电压变化。以上都有灯管坏,

网友:
谢谢!兄弟们的仔细解说,我已经修好了,就是16V保险烧了。谢谢!

网友:
晕你换个条还是保险烧了?那高压条也太次了。

网友:
不是高压条上的保险烧了,主板上屏线接口旁边有个给高压供电的16V保险烧了,不知道现在你明白了没?

网友:
你运气真好,就烧了一个保险!

网友:
运气真好啊,呵呵,笔记本好修的很好修,难修的真的很难修

网友:
好好学一下,谢谢了....

网友:
我想这个是IBM R50的一个通病,我现在又碰到了这么一台机子,一样的问题,

网友:
LZ好好搞搞维修基础把`````````````

网友:
LZ好好搞搞维修基础把`````````````

北落师门 -10 骗分帖

网友(2008-03-31):
学习了,,呵呵 长泡论坛 有学习长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