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40 本本2-20分钟内掉电故障已解决

楼主(2008-02-12):
DELL c640 本本2-20分钟内掉电,掉电后开不了机,停一会后才能开。怀疑电源I/O芯片电路有问题。但不知道电路。求
[
]
开不了机

网友(2008-03-13):
问题已解决,把SMSC芯片换后OK。呵呵。。。怎么没人回复我呢?

网友:
确实是SMSC的问题,楼主说的很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种通病了 很多机子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不知道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有谁研究过电路,或者穿个图纸给俺看看

网友:
新手 SMSC是IO芯片吗 还是温度检测的芯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这是I/O芯片,但同时也是温度检测的芯片

网友:
以前在维修中也遇到过这个故障,不过换完i/o上面那个三脚小管故障就解决了.今天知道那个i/o也会造成这个故障.

网友:
是那个叫U45的过流三端稳压管坏了,SMSC边的那个

网友(2008-04-27):
拆掉SCMS能开机吗、?

网友(2010-12-02):
u45的作用是延时输出信号给SMSC复位的。

网友:
温度保护这个思路 对笔记本能开机一段时间后掉电 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