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中的MOS管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08-02-12):
今天在修一杂牌电源,一个电容鼓包,保险挂掉,电容和保险都已经换掉了,还发现有一个开关管坏了,具体型号是:M0350 SSS 2N60B 这个型号的管可以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代换??这个换掉,电源就可以修好了啊!!

网友:
7N60B和4N60B可以带换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      我现在去找下,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型号的管子!!

网友:
70T03 AND 85L02

网友:
开关管一般是成对换比较好。如果找不到一样的可以找两个比原来大点的换一对也可以。

网友:
可以到书城来,来一本三极管代换书籍,做我们这行常用.

网友:
在辅助电源这部份电路.有2A 600V场管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