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G信号

楼主(2008-02-12):
我在新手区里看到老大们说的PG信号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还有复位信号是由ATX的第几脚发出?本人新手请知道的朋友帮帮忙.详细点更好

网友:
PG信号就是英文POWER GOOD的缩写。
ATX第八脚灰线即是PG信号线

网友:
PG信号就是电源好信号,顾名思义电源已经准备好了。复位信号在ATX电源上有吗?我这个到是没听说。复位信号只有在数字电路中有,呵呵

网友:
ATX第八脚灰线即是PG信号线,此信号是主板正常复位的基础,因为SB需要收到此信号来判断主板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2008-04-08):
老大们,有哪位能说说PG信号的走向吖,我手上一片GA板子在假负载测没有PG,跑线跑到一只221的电阻,电阻的另一端接地.

网友:
也想知道啊   各位老大来一个实物图加标注   详细诠释一下   期待中

网友:
PG即Power good,电源好信电,,,,
电源,时钟,复位是主板能正常工作的三大要素,主板在电源,时钟都正常后,复位系统发出复位信号,主板各个部件在收到复位信号后同步进入初始化状态.
复位信号先进传入南桥,然后由南桥传向其它接口,你只须测下AGP A7,跟IDE1角就知道复位线路好坏了

网友:
讲的蛮好的,看来新手的问题啊,都差不多,需要共同进步

网友:
多看看资料呀!
就不爱多看!动不动就问!
  要养成自学的好习惯,那么简单的问题,.....
   话说狠了点,但是句实话~希不要介意!

网友:
PG信号就是电源好信号,顾名思义电源已经准备好了!

网友:
pg信号是指电源供电都准备好,同时也是给时钟复位的信号,让南桥现复位,没有这个信号南桥不复位

网友:
复位信号,你只须测下AGP A7,跟IDE1角就知道复位线路好坏了
哪位老大能给解释一下吗?
新手学习中

网友:
ATX电源第八脚发出PG信号应该通过一个或几个门电路然后分成2路(这时还是PG信号),其中一路送给CPU,另一路送给南桥,由南桥转化成复位信号去复位主板上的AGP,PCI,IDE,北桥,有时还可能给I/O,当北桥复位后发出复位信号给CPU,CPU复位完成以后,发出寻址选中BIOS,这就是PG信号转化成复位信号的全过程,可以说PG信号是整个主板复位信号的源头,我也是初学主板维修,看了老孙写的书之后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有什么不同看法请及时更正。(更正一下,有的主板电源IC也需要PG信号吧,比如书中介绍的有些电源IC就有PG信号引脚)

网友:
复位信号,你只须测下AGP A7,跟IDE1角就知道复位线路好坏了
关于楼主的这个问题,好像解释的不太清楚,只测AGP A7和IDE 1角可以完全来判断复位线路好坏吗,祈求回答

网友(2008-12-27):
硬启动 当按下电源开关后,供电系统产生三个PG信号,分别给南桥、北桥、CPU。当南桥,北桥接收PG信号后,各自输出一个时钟控制信号加给时钟芯片,南桥输出的时钟控制信号控制外围电路时钟的产生,北桥控制内存、AGP、CPU时钟的产生,当时钟电路正常工作产生各路时钟送给各部分电路,其中南桥接收到时钟信号后,其复位电路工作、产生PCIRST、RSTDRV,两个复位信号,PCIRST信号去复位北桥,北桥复位后由北桥产生 CUP复位信号给CPU,当CPU接收到复位信号后,完成硬启动....

网友:
17#的资料是从哪儿来的。我怎么记得PG信号是在时钟所有线路都正常完成后才由灰线发出的PG呀。你说的正好反了吧!还是同意15#的说法!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的理解是:
PG信号,是ATX电源供电稳定后(ATX供电从不稳定到稳定是非常快的,几十毫秒),向主板各个模块发送的高电平信号,它并不直接发到各个模块,通常通过门电路,或者集成有类似功能的IC将该信号分为多路,依次发往SB,NB,SOCKET以及其他的IC和相关的电路(各个模块接受PG信号是有先后顺序的),说的不清楚的,还望各位大虾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