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p769F2进桌面自动弹出警告关闭osd菜单

楼主(2008-02-12):
今天接一联想显示器,进WIDNOWS桌面,自动弹出关闭OSD菜单,拆机后,查看前面按板,没有问题,加焊GPU,故障依旧,特此求助,望高手指点。
桌面

网友:
面板按键都换掉试一下。可能有漏电,
:

网友:
遇弹菜单故障,若不是单换个别按键可以搞掂的,
首先把按键全部换新,你看按键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就用10K档量没问题,装上机也可能是会弹菜单的。

网友:
按键都换了没?

网友:
感谢各位,问题已解决。
我把前面的面板按钮全部换了后,不再出现故障。然后把解除锁定菜单,一切OK,问题解决。谢谢各位楼主!!!!!!!!!!!

网友(2008-03-23):
请教:我接了一台神舟CRT显示器 ,第一次修的 时候 用 表量有一个开关漏电。换了以后。开机时菜单以极快的速度闪烁!
不自动 时 什么原因!!求大侠们指教

网友:
上面都说一起换了,才几毛
:L

网友:
感谢各位,问题已解决。
我把前面的面板按钮全部换了后,不再出现故障。然后把解除锁定菜单,一切OK,问题解决。谢谢各位楼主!!!!!!!!!!!
请问如何解除锁定菜单??????????????????????急用啊

网友:
同问:怎样解除好久了没得治了,老师们帮忙
谢谢

网友:
按菜单键不放开机10秒就解除了,费了半天的工夫

网友(2008-10-03):
楼上说的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