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源里的Z7500BP可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8-02-12):
如题:
在此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电源

网友:
我记得用TL494 可以代换的。你试试看

网友:
这个东西网上没有,猜想可能是KA7500B。请问是多少引脚的芯片,与什么芯片配合?如果是的话494就可以。

网友:
呵,16脚的.与AZ339P相搭配,用TL494换的话,我心里没底
所以在问问问大家.

网友:
看来应该可以用494。

网友:
试了一下,不行呀,
张老师
我讲一下这个电源的主要问题吧,这个电源先前同事在用时,按电源好几次才能起动,现在是怎么按都不起动.
但是空载是可以起动,短接14脚,并且所有电压正常。接主板就不起动。
我换过一对绿波电容,整流检查过没有问题。
现在真有点头痛呀,不知那好友遇到过此问题,请讲解一下。

网友:
我已经找到这个元件的图纸,IC的名称为AZ7500BP-E1,与7500B比较没有差别考虑线路上其他问题。
下载可以直接点击下面链接
http://www.hengsen.cn/bcddata/AZ7500BC.PDF

网友:
接主板不启动?那LZ排除了板的问题,确定是电源吗?如果确定是这个电源,那换电源试了吗?

网友:
Z7500BP可以用TL494代换
由于本人没有细心查看,在5V VSB输出处有一个10V1000UF电容微微冒起,把它拆下,电容底部已爆开,换之就OK了。
谢谢这么多好友的关爱。谢谢!

网友:
我好象前几次说过,关于电源里的电容问题,很多时候不要只看电容的上部是不是有凸起,更要看电容的下部有无凸出,而且下部的凸一般需要把电容拆下才可以看到。这一点,希望对修电源的朋友有点点帮助。

网友:
TL494绝对可以,经常代换.

网友:
输出电压都正常,就是启动不了主板或主板启动后即死机,一般大都是滤波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常见电源使用的IC如下表:
UPC494、DBL494、TL494、TL594、KA7500B、
BD494、BDL494、
S494PA、
IR3M02、
MB3670、MB3759、
MST894C、ULN8186、ULS8194R、IR9494、
UA494、TL494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