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不能进入系统

楼主(2008-02-12):
用电池时,进度多些,用适配器时,进度一点就停止了。而强关机后再开机时,无线指示的LED亮,此时屏幕无图像。必须断开适配器,再开机,才可启动系统,但就是中途死机。.......请高人指点。

网友:
(用电池时,进度多些,用适配器时,进度一点就停止了) 看这里应该是供电不稳定的问题,卡钳内后面又想显卡或南桥问题,看来楼主这个T41问题复杂了  还是先仔细排除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