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2在使用中掉电

楼主(2008-02-12):
IBM T22用半小时掉电,有时很长时间才掉电,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围绕CPU查。先补焊下CPU供电的电感试试,

网友(2008-03-15):
问楼主,掉电后可以继续开机吗?
T2系列掉电后,一般情况表现为:再按电源开关时硬盘灯闪一下就灭,继续掉电,运气好的话,可以正常进系统还是掉电。
加焊CPU供电芯片ADPxxxx,不行则换之

网友:
看看CPU风扇是不是有问题.要不就是CPU散热不良.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
一,CPU散热不好
二,CPU供电不良

网友:
这款机子好像就是ADP的cpu供电芯片有问题,成对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