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6577主板不认网卡

楼主(2008-02-12):
我接修一块板子,板上标的型号是MS 6577 VER4.1 故障是南桥烧了,表面开裂了,点不亮,南桥型号是FW82801DB,我换了一块南桥,能开机,能正常进系统,但PCI插槽能认出网卡的型号,但系统设备管理器里面网卡前面是一个感叹号,每个PCI 都一样。而且根本没认出主板自带的声卡,我拆下声卡IC和集成网卡,换了CPU,内存,硬盘,XP系统也换了,故障依旧.我量了一下PCI的共电电压及AD线阻值都正常,又加焊了南桥,结果还是一样,主板上的声卡是ALC655,系统里根本认不出声卡,最后我从另外一块好板子上拆下好的南桥装上还是一样,能进系统,认得出PCI设备,但前面是个感叹号.CMOS里我也设置过了,没用.不知该查哪里了.

网友:
量测AD线。

网友:
老大,我测量过了呀!我量过了AD线的对地阻值都一样啊!

网友:
CLK不對或無震盪也會造成裝置前出現驚嘆號...這是小弟在工廠修板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