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的本本USB不能用

楼主(2008-02-12):
USB的供电正常,是那里出呀,请各位大师帮帮

网友:
南桥坏会导致USB不好用 供电正常说明不了什么,你设备正常么?

网友:
正常呀

其它都可以用,就是USB不能使用。这么说南桥有可能进坏了吧

网友:
供电及地正常测两数据的对地阻值,600左右。两者需相差一点或相同。如不符合南桥一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