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 零件可以拆掉吗 ?

楼主(2008-02-12):
主板上有些电容,和三极管可以拆掉,一样可以用,这是为什么啊?
难道这些零件可有可无吗 》
还有那些零件可以拆的?

网友:
举个例子,你把并口后面的电阻、电容拆掉,肯定不会影响你使用主板的其它功能的,主板是由N多的模块集成在一起的,拆掉声网卡,主板照样能做事情,只是失去了部分功能罢了

一般来说,电阻的影响比较大,贴片的电容,如果是对地滤波的,则可以没有那么一两个,如果是耦合作用的,就必须要有,不然相关线路上的东东就会不好用。

至于什么可以拆什么不可拆,没有定论,想拆那一个东西,就先把这个东西相关线路上的东西都研究明白吧,弄明白后,如果觉得对你没有影响,就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