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08-02-12):
春节回家前收到两台SONY的笔记本具体型号忘记了,是P4的机器,
现象是有时开机有显示有时没显示,用风抢热下CPU供电芯片就好了,但过一会就又不行了,换了个还是不行,
没显示时电流有时升到0.7A就掉了,有时升到0.2几就掉了,
大伙给点建议啊

网友:
我觉得是CPU上电不稳定。
可能是虚焊,可能是电容参数发生了变化。
建议检查一下cpu供电芯片附近的焊点和电容。

网友:
呵呵....顶...不知道楼主问题现在解决没?

网友:
还没搞定,不过这几天也没搞太忙了,过几天在看,

网友:
CPU供电电路看看或者换个CPU试试看.....  我遇见T23的一个状况和你差不多,我换了CPU就OK了!

网友:
其实你看看触摸板那块,你拔掉点点看,我自己的r505就这样,拔掉触摸板的线就ok,后来我用酒精细了下触摸板上的电路,接上就好了,触摸板也会引起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