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更换电容后,关机电源不断电

楼主(2008-02-12):
今天把主板爆了的13个2200uf电容全换了 。装好电脑后,能正常启动
但是关机后,显示器没有信号了,但是机箱仍然在运行,按一下迹机箱前面的开机键,电源才断掉。
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网友:
我也是新手.也期着张老师等各位高手的回答.

网友:
操作系统的高级电源管理设置好了吗?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问题。会不会是主板上的芯片有损坏的?
但是机器能正常运行啊。

网友:
首先换电容之前是一定要想点板子的,看是点的亮还是不亮,这对我们开店搞维修来说很重要,因为这样的板有可能拿来时已经不工作,特别是狂暴电容的板.如果拿来是亮的换电容时一定要注意电容的容积正负,特别注意在线路密集的地方小烙铁要找好方位,因为你很可能把线划断.如果都正确换了电容后不亮是英特尔的板就要刷一下BIOS了,刷了不行按00 FF 修.提示一下,下次问问题把检测的代码和个测量点的数据报上来,不然,别人可能不会回答.

网友:
哦 问题刚才没看清楚

今天把主板爆了的13个2200uf电容全换了 。装好电脑后,能正常启动
但是关机后,显示器没有信号了,但是机箱仍然在运行,按一下迹机箱前面的开机键,电源才断掉。
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如果可以正常工作,只是不能软关机一般是操作系统的高级电源管理设置问题.进电源管理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恩。我在细细看看。
来咱们论坛3天了,看了不少帖子,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动手修理,一次性就能正常启动,我已经很知足了
非常感谢这里的每一个人

网友:
进CMOS里,把电源管理选取项,的第一项,改成ENABLE就可以了.

一定要把你的系统重做一遍才可以.要不没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可正常工作,只是不能软关机一般是操作系统的高级电源管理设置问题.进电源管理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今天仔细检查了一下,排除了bios设置,主板机箱接线设置。
后来找到是系统的电源管理为standard pc,后在设备管理器将其升级为apci pc
随后解决问题!

网友(2016-08-03):
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
首先换电容之前是一定要想点板子的,看是点的亮还是不亮,这对我们开店搞维修来说很重要,因为这样的板有可能拿来时已经不工作,特别是狂暴电容的板.如果拿来是亮的换电容时一定要注意电容的容积正负,特别注意在线路密集的地方小烙铁要找好方位,因为你很可能把线划断.如果都正确换了电容后不亮是英特尔的板就要刷一下BIOS了,刷了不行按00 FF 修.提示一下,下次问问题把检测的代码和个测量点的数据报上来,不然,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