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

楼主(2008-02-12):
新手弱弱的问一问,一815主版用post卡测试c1复位灯常亮应该从哪里检修

网友:
检查内存 换一下内存

网友:
内存的电压.数据线和地址线.还有就是刷BIOS

网友:
检查内存,测CUP供电......................

网友:
内存换过,电源也有会不会是i\o坏,能买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