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过高!!

楼主(2008-02-12):
我先前主板坏了,就换了块富士康865,可是用了几天突然自动关机了,后来开机查看了一下CPU温度,居然50多度,过了一会居然到70-80度,然后又自动关机了。。。再开的时候就100多度,然后又关了。。。。我把硅脂换了,可是开机还是50多度。。。现在的天气也就7-12度,这样不正常吧???再开个3D游戏跟QQ就80度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把CPU风扇换一个试试,看看会不会好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是你用原装的散热器呀?原装的风扇很不容易安装的啊,散热铝片一头放下了,但另一头还是翘起来,晕死!因为原装的风扇上面的塑料套挡住了我看不到,我也有几次装不好,最好用手握住散热片左右挪动几下凭感觉了和CPU面压平了才能压下杆条。

网友:
你的散热板有没有装紧,或者说是风扇坏了.(转速下降 )

网友:
你们说的这些问题都排除了。。。风扇应该也没坏。。。转速都是2200-2300的。。。郁闷死了。。。。

网友:
本人认为是温控这一块出现问题 它不能正常的识别温度 我想你那块865的主板的温控应该是由IO实现的  所以我想是否是IO的问题 !!!前提是风扇正常。

网友:
手碰下散热片看看热不热,50-60散热片已经很热了,不热的话,要么散热版没压好,还有就是温控坏了

网友(2008-03-15):
我想么简单问题自己也想得到  怎么不换个IO试一下呢!是什么IO来的

网友:
换个散热器看看,看看你原来的散热器有没有被灰尘什么的挡住了出风口 我昨天刚弄好这个毛病  灰尘挡住了出风口 导致温度高 掉电

网友:
我的一直是60多度,没问题,也不死机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散热器,把扣子压紧一点

网友:
多注意CPU的风扇是否正常,另外就要检查测温CPU的感温芯片!

网友:
大多算是散热片,没有装好吧~~~如果是装好~注意风扇是否有停啊

网友:
我觉得 CPU温度过  我就换一个温控芯片!不行真的没有办法了?请问那位高手还有别的办法吗?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了哦

网友:
上面的方法如果不行,就看一下现在的CPU 与过去的CPU供电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