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的板诊断卡跑FFFF

楼主(2008-02-13):
MS的板诊断卡跑FFFF
可以上FSB533的CPU,我现在用的是FSB400的CPU在试的
是一块MS-6714的板.CPU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现在发现就是内存假负载上量的电压有3.24V, 是DDR的,应该是2.5V啊.
板点亮后,过了一会儿北桥就会烫,是不是桥坏了?
图中圈2个黄色的地方:1及2.48V是不是给内存供电的?2:那个管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望高手可以指点下.

网友:
供电不正常就先解决供电问题!

网友:
我现在就是找不到是那个管给内寸供的电,老师可以指点下吗?大概在什么位置?

网友:
内存供电看看内存槽旁边的无极性电容从那儿跑线,一找不就找到了吗?

网友:
座子跟BIOS都弄过了吗?供电都正常的话你试试吧?

网友:
MOS检查一下是否有问题哟

网友(2008-03-15):
我现在一通电北桥一会儿就很烫了,是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