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内存烧的是什么脚

楼主(2008-02-13):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内存烧的是什么脚,我在论坛找了半天,没有找到ddr1代的引脚定义。
不用焊新的金手指,能够继续使用么?或者涂一些2B铅笔能否其作用?

网友:
插反了.或没插好,接触电阻太大了.就烧了

网友:
我看了您给的资料,我的是gnd接地线。按照论坛上的说法应该能够继续使用。

网友:
多谢张SIR,感谢分享,小弟受教了,一定努力学习

网友:
洗干净,应该是能用的,不要用什么铅笔涂,木有用的,想接脚的话,坛里有资料,

网友:
第一面 的是吧,应该是地脚吧,烧了还可以用吧

网友(2009-12-27):
我的是背面第三脚烧了。这脚也是地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