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 850D热风枪,温度调节问题

楼主(2008-02-13):
安泰信 850D热风枪,100度正常,往高调节实际温度比显示温度大约低30度,请问各位师傅如何调节,有电路图提供更好

网友:
麻烦大家!!!!!!!!!!!!!!!!!!!!!!!!!!!!!!!!!!!!!!!

网友:
AOYUE-852数显热风枪的原理和维修()
    整个电路分为,加热温度控制电路,气泵控制电路,气泵延迟关机电路
和温度显示及复位电路四个部分组成。
    一。加热温度控制电路
            它由精密三端稳压IC8,VH4B,IC1A,IC6,IC7,TH1和加热线
圈L1等组成。
            打开开关K,变压器B1得电经7812,7912输出+12V和-12V供IC1
,IC6等电路工作,输出的+5V供数字温度显示面板。
            先由IC8即TL431提供一个稳定的基准电压,然后由VH4B温度调整
电位器向IC1的3脚提供一个稳定可调的线圈加热控制电压,IC1A构成了一个电
压跟随器,IC1的1脚输出温度控制电压加至IC6的5脚,由W1微调555块的输出脉
冲占空比,再由IC6的3脚经MOC3041小型固态继电器输出一个加热控制电压控
制TH1可控硅导通和截止的时间比,从而控制加热线圈L1加热时间的长短.
            常见故障
               1.无热风
            调整VH4B测IC6的5脚电压是否随VH4B的调整而变化,有则正常,然
后测IC7 MOC3041小型固态继电器的1脚是否有脉冲电压,正常则检查TH1和R17,
L1是否开路损坏.
               2.不能调整热风温度
            首先调整VH4B测IC6的5脚应该有电压变化,常见的为VH4B或555块
损坏.
               3.热风温度不稳定
            不调整VH4B测IC1的1脚输出的电压是否稳定,不稳定一般为精密
三端稳压TL431损坏,此外,W1接舳不良,+12V和-12V不稳压,IC6损坏也会出现
这种故障.
    二. 气泵控制电路
            它由RW8,VH2B,TH3和气泵电机等组成
            220V电压加至气泵控制电路,由VH2B即风量调节电位器,通过
RW8,触发二极管去控制TH3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度,从而控制气泵电机的转速
,达到控制热风枪风筒出气量的大小。
            常见故障
               1.无风输出
            先检查触发二极管和TH3可控硅是否损坏,最后检查气泵电机,
这部分电路元件少,较容易检查。
               2.不能调整风量大小
            一般为TH3击穿或VH2B,RW8接触不良。
     三. 气泵延迟关机电路
             它的目的就是避免热风枪的加热线圈在关机时的高温余热损坏
热风枪筒。
             它主要由温度传感器(2欧姆),IC1B,IC1D,Q1,IC5和TH2
等元件组成。
            热风枪在刚关机时,加热线圈的高温余热继续保持温度传感器
L2的较大内阻,IC1的5脚电压维持高电平,IC1的7脚输出高电平,IC1的10脚
也输入高电平,从而IC1的8脚持续输出高电平,Q1持续导通,刚关机时虽然TH1
因阳极断电而立即截止,加热线圈L1断电停止加热,但因TH2持续导通,B1变
压器初级因TH2的导通而保持220V输入,其次级持续输出电压供IC1,Q1等的
气泵延迟关机电路继续工作,从而避免了关机时加热线圈的高温余热对热风
筒的损坏。
            随着加热线圈余热的降低,温度传感器的内阻也逐渐的减小,
IC1的5脚电压也随之降低,当5脚电压低于IC1的6脚设定电压时,IC1比较放大
器7脚输出变为低电平,从而使IC1的8脚输出低电平,Q1截止,最后TH2截止
,气泵电机控制电路和变压器B1因缺电而停止工作,这时热风枪才算完全的
关机了,电路中RW1和W2可以微调气泵延迟关机时间的长短,在冷态下,温度
传感器L2的阻值为2欧姆左右。
            常见故障
                1.关机时气泵也立刻停止运转
              因气泵延迟关机电路从打开开关K到最后延迟关机前是一直
连续工作的,因此我们检查时先打开开关K,使热风枪工作,检查气泵延迟
关机电路在加热线圈工作时是不是也在正常的工作,具体测IC1的5脚电压应
大于6脚,IC1的7脚和8脚应输出高电平,IC5的1脚在最后完全关机前是不是
始终处于高电平,在刚关机时立刻测IC1的7脚是不是较长时间的维持高电平,
否则应检查L2(冷态2欧姆),TH2和IC1。
                2.不能完全关机
              正常时调整RW1和W2可以控制延时关机时间的长短,如果不能
完全关机常见的有Q1,TH2击穿或IC1损坏。
      四.数字温度显示和复位电路
             这个数字温度显示电路是一个带有复位功能的较独立的LED温
度显示电路,它从IC1的1脚输出的温度控制电压进行取样显示,它的显示与
否不影响热风枪的正常工作,它所显示的温度并不代表输出热风的实际温度。
            复位电路REST采用低电平复位,工作时按下REST,IC1的10脚
变为低电平,IC1的8脚输出低电平,Q2截止通过IC5使TH2断开,同时,IC1的
13脚变为低电平,IC1的14脚输出高电平经R送入IC6的4脚REST进行复位,此时
显示面板也进行复位,重新从IC1的1脚输出电压进行取样显示。

网友:
你测的这个温度是距离风口多远的?AT936的我知道有个可调螺母,不知道850有没

网友:
距离风口在2MM处...............

网友:
实在没有太大的必要去测量温度,你不可能保持在一个距离上的。现实的办法是找废板练习。等你掌握了规律使用也就方便了。工具的使用就在于多练,你多会见到人家修东西还修一下量一下温度的。

网友:
出风温度和显示温度不一样用起来感觉就是不爽,否则就买无显示的了

网友:
支持张先生,多多练习。

网友(2009-03-21):
AOYUE-852数显热风枪的原理和维修(广东中山通亿生产)

            -------支持久久的技术资料原创,广结天下朋友,共学习,共发展!
    整个电路分为,加热温度控制电路,气泵控制电路,气泵延迟关机电路
和温度显示及复位电路四个部分组成。
    一。加热温度控制电路
            它由精密三端稳压IC8,VH4B,IC1A,IC6,IC7,TH1和加热线
圈L1等组成。
            打开开关K,变压器B1得电经7812,7912输出+12V和-12V供IC1
,IC6等电路工作,输出的+5V供数字温度显示面板。
            先由IC8即TL431提供一个稳定的基准电压,然后由VH4B温度调整
电位器向IC1的3脚提供一个稳定可调的线圈加热控制电压,IC1A构成了一个电
压跟随器,IC1的1脚输出温度控制电压加至IC6的5脚,由W1微调555块的输出脉
冲占空比,再由IC6的3脚经MOC3041小型固态继电器输出一个加热控制电压控
制TH1可控硅导通和截止的时间比,从而控制加热线圈L1加热时间的长短.
            常见故障
               1.无热风
            调整VH4B测IC6的5脚电压是否随VH4B的调整而变化,有则正常,然
后测IC7 MOC3041小型固态继电器的1脚是否有脉冲电压,正常则检查TH1和R17,
L1是否开路损坏.
               2.不能调整热风温度
            首先调整VH4B测IC6的5脚应该有电压变化,常见的为VH4B或555块
损坏.
               3.热风温度不稳定
            不调整VH4B测IC1的1脚输出的电压是否稳定,不稳定一般为精密
三端稳压TL431损坏,此外,W1接舳不良,+12V和-12V不稳压,IC6损坏也会出现
这种故障.
    二. 气泵控制电路
            它由RW8,VH2B,TH3和气泵电机等组成
            220V电压加至气泵控制电路,由VH2B即风量调节电位器,通过
RW8,触发二极管去控制TH3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度,从而控制气泵电机的转速
,达到控制热风枪风筒出气量的大小。
            常见故障
               1.无风输出
            先检查触发二极管和TH3可控硅是否损坏,最后检查气泵电机,
这部分电路元件少,较容易检查。
               2.不能调整风量大小
            一般为TH3击穿或VH2B,RW8接触不良。
     三. 气泵延迟关机电路
             它的目的就是避免热风枪的加热线圈在关机时的高温余热损坏
热风枪筒。
             它主要由温度传感器(2欧姆),IC1B,IC1D,Q1,IC5和TH2
等元件组成。
            热风枪在刚关机时,加热线圈的高温余热继续保持温度传感器
L2的较大内阻,IC1的5脚电压维持高电平,IC1的7脚输出高电平,IC1的10脚
也输入高电平,从而IC1的8脚持续输出高电平,Q1持续导通,刚关机时虽然TH1
因阳极断电而立即截止,加热线圈L1断电停止加热,但因TH2持续导通,B1变
压器初级因TH2的导通而保持220V输入,其次级持续输出电压供IC1,Q1等的
气泵延迟关机电路继续工作,从而避免了关机时加热线圈的高温余热对热风
筒的损坏。
            随着加热线圈余热的降低,温度传感器的内阻也逐渐的减小,
IC1的5脚电压也随之降低,当5脚电压低于IC1的6脚设定电压时,IC1比较放大
器7脚输出变为低电平,从而使IC1的8脚输出低电平,Q1截止,最后TH2截止
,气泵电机控制电路和变压器B1因缺电而停止工作,这时热风枪才算完全的
关机了,电路中RW1和W2可以微调气泵延迟关机时间的长短,在冷态下,温度
传感器L2的阻值为2欧姆左右。
            常见故障
                1.关机时气泵也立刻停止运转
              因气泵延迟关机电路从打开开关K到最后延迟关机前是一直
连续工作的,因此我们检查时先打开开关K,使热风枪工作,检查气泵延迟
关机电路在加热线圈工作时是不是也在正常的工作,具体测IC1的5脚电压应
大于6脚,IC1的7脚和8脚应输出高电平,IC5的1脚在最后完全关机前是不是
始终处于高电平,在刚关机时立刻测IC1的7脚是不是较长时间的维持高电平,
否则应检查L2(冷态2欧姆),TH2和IC1。
                2.不能完全关机
              正常时调整RW1和W2可以控制延时关机时间的长短,如果不能
完全关机常见的有Q1,TH2击穿或IC1损坏。
      四.数字温度显示和复位电路
             这个数字温度显示电路是一个带有复位功能的较独立的LED温
度显示电路,它从IC1的1脚输出的温度控制电压进行取样显示,它的显示与
否不影响热风枪的正常工作,它所显示的温度并不代表输出热风的实际温度。
            复位电路REST采用低电平复位,工作时按下REST,IC1的10脚
变为低电平,IC1的8脚输出低电平,Q2截止通过IC5使TH2断开,同时,IC1的
13脚变为低电平,IC1的14脚输出高电平经R送入IC6的4脚REST进行复位,此时
显示面板也进行复位,重新从IC1的1脚输出电压进行取样显示。

网友:
楼主说的不错哟!显示温度与热风温度根本就不相连,只是把一个电位器的阻值转换成数字显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