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焊接温度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8-02-13):
我是一个新手,向高手请教一下:用热风枪吹显存,IO等芯片温度最好不超过多少时间多少为合适,我用的热风枪有数码温度显示,这个问题可能很简单,可是我在网上搜索不到相关信息,只有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了,谢谢!

网友:
IO、显存芯片的温度一般都在300度左右如果想好好的把它拿下来数码温度最好在300度以内,不过这是理论值。因为如果在300度以内想拿下芯片可能要吹15分钟以上或是更长。我一般用的温度是350度左右。从来没有坏过。不过如果反复几次的话那个芯片肯定就玩完了。

网友:
一般在世界上320-340左右应该说是合适的.

网友:
400度20秒内拿下. :D :D

网友:
谢谢分享你们的经验,受益非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850跳到410度20多秒就OK了.哎多拿几块板试验就能把握到了

网友(2008-11-06):
我也是个新手,学习了,谢谢

网友:
温度低,我见不得是好事,温度低就要加长时间,长时间在芯片上吹,比快速高温吹下损害性更大,温度和时间是成正比的。当然温度也不要太高了,开得太高一下子就把芯片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