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Z-M2主板

楼主(2008-02-13):
请教大家精英945GZ-M2主板  可以上DDR2  667 内存吗? 本人无DDR2 667 内存试,现在想买条DDR2 667  内存

主板参数如下:
主要参数
  型号  945GZ-M2
  适用类型  台式机
  主板架构  MicroATX
  CPU插槽类型  LGA 775
  支持CPU类型  支持Pentium D,Celeron D系列处理器
  前端总线频率  支持800MHz,533MHz,400MHz前端总线
  北桥芯片  Intel 945G
  南桥芯片  Intel ICH7
  内存描述  2* DDR2 DIMM,支持双通道DDR533,400
  板载声卡  板载Realtek ALC880芯片5.1声道声卡
  板载网卡  板载百兆网卡
 扩展参数
  硬盘接口  ATA 100,S-ATA150,S-ATA II
  PCI插槽  2×PCI
  扩展接口  8*USB2.0
 功能参数
  磁盘阵列模式  无磁盘阵列
 其它参数
  电源回路  4相电路
  电源接口  24PIN+4PIN电源接口

网友:
上667用的还是533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多谢张先生回复! 你这样说,用667 的可以正常使用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667的DDR2运行在533上是无问题的,但就不能很好地发挥667的本色啦!!!!

网友:
内存的频率一般都是向下兼容的,比如早期SD133M的可以用在100的频率下。DDR400的可以用在266下。DDR2的同样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