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在DOS中所显示的字体跳跃、闪烁。

楼主(2008-02-13):
我的一台15的CRT显示器,在DOS下看不到显示的字体,屏幕上所有字体都在闪动,跳跃。一进入WINDOWS系统后,屏幕上的字体与图案都能正常显示。换了其它主机这种现像依然存在。
请问各位朋友,这种现像应怎么处理?多谢!

网友:
场同步不良,检查场振荡部分            。

网友:
如果是比较老的那种显示器.有相应的同步电位器你可以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