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GL 开机过下电就停 测20针12V和4针12V阻值明显低 接近短路(已修好)

楼主(2008-02-13):
顶星845GL 开机过下电就停
跟别的同样主板也对比了 阻值明显低 接近短路 3.3V和5V阻值一样 正常  不知道怎么下手?

已经修好了 CPU供电MOS管有一个击穿了 我在测那个MOS管的对地阻值明天跟别的管低 焊下后果然穿了  修这个主板 真是全靠贵论坛和大家的帮忙 真是太谢谢大家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一般都是 CPU滤波电容严重损坏 才击穿的MOS管 这次我感觉是电源短路引起的 我发现电源不通电了 而且CPU也烧了。。。。 郁闷 不知道一个电源烧 竟然烧了主板 还烧了CPU 。。。。 可惜啊 难道电源和主板的保护措施就一点也不管用吗?哪位高人解释下。。。

网友:
为什么没人帮忙解答下呢?郁闷中 你们是不是都还没有过完年啊  我门市一开门 活就来了  .... 就是修不了...

网友:
你们的活也太多了!刚过完年就那么多还不让人休息了吗?

修不来主板 -1 没有营养的回复!

网友:
CPU 的供电管有坏的,量哪个短路就换哪个.

网友:
开机断电,应该是供电管短路,可以用铬铁加热呀!看看阻值是否有变化就可以判断是哪里的问题喽!

网友:
12V短路注意查一下CPU供电相关的元件

网友:
开机断电说明有短路,比如电源滤波电容坏,CPU供电管击穿等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如果不行就要查CPU供电电路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 CPU供电MOS管有一个击穿了 我在测那个MOS管的对地阻值明天跟别的管低 焊下后果然穿了  修这个主板 真是全靠贵论坛和大家的帮忙 真是太谢谢大家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一般都是 CPU滤波电容严重损坏 才击穿的MOS管 这次我感觉是电源短路引起的 我现在电源不通电了 而且CPU也烧了。。。。 郁闷 不知道一个电源烧 竟然烧了主板 还烧了CPU 。。。。 可惜啊 难住电源和主板的保护措施就一点也不管用吗?

网友:
学习中......顶一个!!!

修不来主板 -10 不遵守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