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了 机器狗木马!

楼主(2008-02-13):
大家新年好
请问我现在中了
机器狗木马

机子已经进不了系统

请问如何导出硬盘数据?

网友:
下边是网上的病毒简介!

机器狗,是一种病毒下载器,它可以给用户的电脑下载大量的木马、病毒、恶意软件、插件等。一旦中招,用户的电脑便随时可能感染任何木马、病毒,这些木马病毒会疯狂地盗用用户的隐私资料(如帐号密码、私密文件等),也会破坏操作系统,使用户的机器无法正常运行,它还可以通过内部网络传播、下载U盘病毒和Arp攻击病毒,能引发整个网络的电脑全部自动重启。对于网吧而言,机器狗就是剑指网吧而来,针对所有的还原产品设计,其破坏力可能会很快会超过熊猫烧香。

网友:
在线等高人,数据很重要的
郁闷。。。。

网友:
你把硬盘下下来挂在另外一台电脑上,不就能拷出来了吗?

网友:
进不了系统就DOS下搞, 不行就挂别的机器上...............

网友:
把硬盘安倒另一台电脑上。设为从盘。然后导出数据就可以了。
要不找个光盘版的pe系统。

网友:
谢谢各位,
有没有什么能用一台机子解决这个病毒的方法?

网友:
.......
没人说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毒了,只是系统坏了吧。只要硬盘没坏,很好弄啊。最安全的就是在DOS下弄。如果挂到别的机器上虽然方便,但可能不能你弄完,那另一台机器可能也就不行了。
再就是用GHOST做成压缩包,然后到有杀毒软件的机器上 ...

谢谢!

我来看看瞧。

网友: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 :) :)

网友:
用winpe系统。

另:
有病毒可以杀毒嘛。手动杀毒,清理干净了就ok了

网友:
可以使用WINDOWS PE进入C盘导,VERY EASY~~

网友(2008-09-24):
挂个从盘先用360强杀在卡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