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后置接口的电路图?

楼主(2008-02-13):
大家谁有主板USB后置接口的电路图,麻烦 给个链接,多谢了!

网友:
这个每块板都大同小异,随便到论坛里下载个主板电路图都有

网友:
这个每块板都大同小异,随便到论坛里下载个主板电路图都有

修不来主板 -10 重复发帖

网友:
USB不需要什么电路图,中间两根直通SB,两边一根接5V,一根接地

网友:
最多在接5V上有一个保险

数据线上有排阻,电感或二极管。

网友:
谢谢大家,我自己再看看,现在权限不够,看不了电路图,比较可惜。

网友:
usb接口是全球通用的,只要电源正负别搞错了,中间的2个数据线反了不会烧主板的,
辨别好坏也可以用万用表测对地阻值。

网友:
我怎么记着是 电源反了没事, 中间的2根数据线不能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