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现代512内存条用RST测试结果

楼主(2008-02-13):
现代512内存条用RST测试结果,麻烦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是哪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从你图上看应该是第6颗颗粒的问题,不过你最好先检查下附近的小电阻正常否,还有,下次麻烦把图搞正搞清楚点,害偶歪着头看,很滑稽滴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哦~!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如果你的是双面的就是坏的正面第6颗,如果是单面的就是第6颗了!

网友:
如果你的是双面的就是坏的正面第6颗,如果是单面的就是第6颗了!我同意楼上的看法,我也是这样测的!

网友:
单面的还是双面的啊,应该是6个吧

网友:
正在学习中我感觉也应该是第6个 ....................

网友:
看这张图片的时候姿势确实很搞笑~~

希望下次发图的时候能调整好,要不都成烧鸡了,啉

网友:
如果IC是8Bit 单面条,就是第6颗,如果是16Bit  单面条,应该是第5颗了

网友:
附近的小电阻加焊一下,这种情况修好不少。。

网友(2008-03-29):
回复 网友A:

如果显示的是0123456789ABCDEF  0123456789ABCDEF 0123456789(显示A)BCDEF 0123456789ABCDEF,显示的是挂号里的A,那应该是第4片坏了

网友:
基本上是你用烙铁拖下就好了啊
要么就是下面的电阻,其他的没什么,这个很好修

网友:
这个不是电阻问题,是颗粒有问题,电阻有问题的话会是一排A下来的

网友:
现在还没学会这个东西!~  有具体的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