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克850的改良

楼主(2008-02-13):
我的焊台是快克850+,风量不稳,想改旋转风输出,请教各大大!!!!!!!(在出风处装上如枪膛来复膛线如何)

网友:
试试吧,也许可行。。不试不知道。。。。。。

网友:
可以采用现成850用旋转风咀,大概25元,卖手机工具处有售。

网友:
结构不一样改制有点难度吧。。。。。。。我有两台热风焊台,一台是气泵的,一台是旋转风的。

网友:
旋转风的热风焊台结构与气泵的有何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点!!!!!!!!!!!!!!!!!!!!

网友:
别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了,不值

网友:
直接买台旋转风的热风焊比较安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