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热风枪好

楼主(2008-02-13):
过完年了 ,我想买个热风枪, 不知道哪个适合我,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我不做桥 。
下边的热风枪的参数是我从别的网站上看到的  不知道怎么样 。  和我们配件商城的
858A
安泰信8205    /  850B    /   852D相比 哪个更好点

旋转风设计,赠送多种口径的风嘴。
V858A 热风枪特价促销:   235元/台
W1、传感器闭合回路,微电脑过零触发控温,功率大,升温迅速,
     温度精确稳定,不受出风量影响,真正实现无铅拆焊。
2、气流量可调,风量大且出风柔和,温度调节方便,可以适应多种用途。
3、手柄装有感应开关,只要手握手柄,系统即可迅速进入工作模式:手柄放归手
     柄架,系统便会进入待机状态,实时操作方便。 ,4、系统设有自动冷风功能,可延长发热体寿命及保护热风枪。
5、采用合金外壳、机身小巧、耐用、美观,占用工作台面小。
6、采用无刷风机寿命极长,噪音极小,采用高品质进口发热体在相同功率下效率
    可提高一倍、可有效的延长发热体工作寿命及电源节省。 7、全自动超温、短路、过载保护。
8、机器各部件有自检功能 。

网友:
快克或者安泰信的
快克857D或者858D 修手机的都用这个 ,应该还不错吧。

安泰信的850系列也都还可以的

网友:
我要了一台LINUX的,用着也不错。无刷柔和风的。

网友:
安泰信的应该也不错,不过没有用过,网上的评价不错。

网友:
858不错,性价比好。准备升级。请问那种返修太好。

网友:
安泰信8205,我买了这一款。还没有正式使用的。

网友:
我用安泰信8300焊台,使用一段时间后越用越好用下芯片很快喔。

网友:
修主板用850B或852D都可以.

8205如果想作BGA可以使用,但风力偏软,日常维修不太适用.

网友:
旋转风枪的确普遍力度偏软,我有个858D,吹一些塑料插接件效果相当不错,吹小电阻费点劲。

网友:
安泰信的好,我一直用着两台850,效果好,平时维修 不要用那种旋转风的太慢。

网友:
旋转风的不错。不容易吹坏东西。新手建议用。

网友:
我的是华光950,是双数显的,最近校对了出口温度,是用带温度的数字表DT-9929B校对的,出口温度是300时实际有257,机子里有可条电位器可以校对,现在在100左右还有-偏差,350以上有+偏差,用时自己心中有数最好,定期校对也是不可少的.

网友(2008-10-15):
我用的是安泰信8205.    打到底480度对无铅焊拿不动.或许该检测了.正想买个857d外形犹如858.气泵型的.应该性能同850数显的.也是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