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 T30白屏是什么坏了引起的啊

楼主(2008-02-13):
已经排除显卡问题,现在估计是高压条或者是排线的问题,时好时坏,有没有办法确认到底是什么引起的,高压条已经拆下,有没有办法检测,如果要维修,大概什么价格,谢谢了
显卡

网友:
白屏和高压条有关吗,如果高压条有问题,应该会出现黑屏才对吧?
白屏主要是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显卡 地问题 查查那里吧
!!!!!!!!!!!!!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是不是也白屏,如果白屏显卡问题。如果不白就查屏线。看看屏线插屏的那端有没有电压如果有说明屏线没有问题。那就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谢谢了,我已经换个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