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好难解决的问题

楼主(2008-02-13):
intel(r) 82945GM Chipset Family PCI Accelerated SVGA BIOS
Build Number:1471 PC 14.27 03/23/2007 16:48:46
DECOMPILATION OR DISASSEMBLY PROHIBITED
Copyright (c) 2000-2003 Intel Corp.All rights Reserved

_

笔记本开机都是这样  进不去了     不知道怎么办啊  就是上面这段  然后就光标闪   大侠帮帮救救

网友:
上面说的是DECOMPILATLON拆卸或被禁止
CORP.all正义保留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用的ghost装的系统吧 换一下完全安装试试

网友:
我也感觉是系统坏了  请楼主说明机器型号 和具体故障

网友:
不是系统啊   是nb开机就这样    更别提系统了

网友:
这几句英文仅仅是945显卡信息。
intel(r) 82945GM Chipset Family PCI Accelerated SVGA BIOS
英特尔 82945GM(芯片型号)芯片组PCI SVGA加速器BIOS ---->这是显卡的BIOS,不是系统的BIOS!
Build Number:1471 PC 14.27 03/23/2007 16:48:46
(芯片设计和生产相关信息)
DECOMPILATION OR DISASSEMBLY PROHIBITED
禁止拆解
Copyright (c) 2000-2003 Intel Corp.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版权2000-2003年归英特尔公司保留

建议用测试卡看看故障号,进一步确定是什么问题。。。